不锈钢轴1.4米长,轴承档磨出来有震纹

楼主(2012-06-07):
各位大,又是一个不锈钢件的问题。
驱动轴1445长,粗车完后分粗磨——精磨(两顶尖)。
这批次原材料有点弯,经车工校车后,达到图纸尺寸,并留余量。车工校车时,用原材料的高点做为最大外圆的外圆面,其他各档外圆也就处于与原材料轴线相平行的位置上,当然两头的中心孔也重新打过。

现在上磨床精磨后出现了震纹,都在两轴承档处。

各位大,这与材料弯有关吗?

顺便再问一句,震纹有什么办法加工掉呢?暂时我们想的时上车床用砂纸砂,砂到下公差,这样摸上去,手感还行。

网友:
轴的直径是多少,

网友:
用油石吧,摸上去看上去都会好很多。

网友:
可否在磨床上加上中心架?

网友:
将砂轮磨削面沉下一部分,磨削。

网友:
轴承位靠近两顶尖吗?
如果靠近,那刚性问题不是主要问题
估计是砂轮用得不对,用单晶刚玉。

网友:
磨床精磨后出现了震纹可能是磨床主轴轴承及砂轮轴轴承间隙过大所致。

网友:
砂轮选的是不是合适、进给量是不是大了、如果是远离顶尖位置可以加中心架试试
机床本身又没有问题

网友:
其实就车床上解决就可以啦

网友:
上跟刀架子  注意吃刀量不要太大 精磨时每次进给0.01  砂轮不要修的过细  走到速度不要过慢  稍微快一点

网友:
注意吃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