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2-06-07):
求指教,这两个是一样的吗?一个是国外的,一个是国内的、有区别吗?

网友:
楼主想问什么呢?质量还是尺寸?

网友:
结构明显不一样.....

楼主:
可以说的仔细一点吗。我看上面的尺寸都是一样的。这个两个哪个更好点

网友:
保持架结构不太一样,上边那个是单片铜保持架,下边那个仿佛是销式钢保持架。。。调心的选择要注意尺寸、负荷能力、游隙大小、应用条件

游客

网友:
天气大侠: 不是单片保持架,是双片的。

网友:
上图应该 是CA的,下图应该是MB带封的,不是钢保的,钢保内套没有档边,那个好那个坏这个就说不好了、如果按类型来说,一一般MB好点,如果按轴承质量来说还是进口的好点,如果进口的是假的,那还是国产的好点,唉,谁能分清好坏啊,只能从使用时间上分。

游客

网友:
百瑞大侠: 上图即不是CA,下图也不是MB.

楼主:
谢谢了,,大侠们

网友:
进口的是锥孔轴承,国产的是圆柱孔的。

网友:
不知楼主什么意思,明显不一样啊

网友:
额,上面的人说得我一点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