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装夹加工20件,怎么编程效率高?

楼主(2012-06-07):
零件很简单· 毛胚铸铁环·    外圆车至210  内孔车至200·  总长车至5    然后切断

想一次装夹连续加工20件出来,中途可以根据实际零件变形情况调整尺寸然后继续加工,我G50不会用哎,求一程序或编制方法,FANUC OI TD系统

网友:
不会帮你顶下贴

游客

网友:
多谢大侠关注·

网友:
用工件坐标系G54-G59和附加工件坐标系...详细请仔细阅读系统说明书...

游客

网友:
可以用G10P0
可以用G10 P1 W-30 来实现么

网友:
使用g50或g52试一试

游客

网友:
不会G50 ,

网友:
你还想在加工过程中调节尺寸啊??帮你顶一下。期待解决

游客

网友:
那当然啊 虽说是批量 但是万一刀子磨损和坏了 在说我干的是铸铁 一次加工成型 难免有变形···

网友:
由于看刀路软件不完善,刀路只显示一个。刀路软件只显示绝对坐标的

游客

网友:
谢谢大侠 看不清楚。

网友:
另如果机床床头箱有锥度,X也可是用G50写在子程序中,可保证每个零件精度,上图实际上是个同步轮加工程序,铝合金的,一次车三个

网友A:
程序上传
O0098 M8 ;
T101 S1000 ;
G0 X36. Z1. ;
G99 G1 Z0 F0.3 ;
X0 F0.18 ;
W0.3 ;
G0 X36. ;
Z-1.95 ;
G1 X25. F0.15 ;
U0.5 W0.3 ;
G0 Z100. ;                          此处是处理铝屑缠绕
X24.5 Z1. ;
G1 Z0 ;
X25. Z-0.25 F0.1 ;
Z-2. ;
X30.3 F0.25 ;
X32.3 Z-3. F0.1 ;
Z-18. F0.25 ;
U0.5 ;
G0 Z100. ;
T202 G0 X0 ;                  钻孔
Z1 ;
G1 Z-19. F0.12 ;
G0 Z100. ;
T303 S1200 G0 X16. ;     车孔
Z1. ;
G1 Z0 ;
X15. Z-0.6 F0.05 ;
Z-15.3 ;
U-0.4 ;
G0 Z100. S800 ;
T404 G0 X33. ;         切刀切反面,切刀宽3
Z-14. ;
G1 X25.1 F0.1 ;
G0 X36. ;
Z-15.3 ;
G1 X20. ;
G0 X33. ;
Z-10. ;
Z-10.5 ;
G1 X32.3 Z-12. F0.15 ;
X30.3 Z-13. F0.12 ;
X25. ;
Z-14.6 ;
X24.5 Z-15. ;
X14.8 F0.05 ;
X0 F0.15 ;
G0 X100. ;
T404 G50 Z3.7 ;         设定下一个工件的坐标
G0 Z100. ;
T101 ;
M99 ;                        子程序结束

O1098 M8 ;
T101 G0 Z10. ;
X36. ;
S1000 M3 ;
M98 P30098 ;         调用三次
T108 ;
M5 ;
M9 ;
G0 X0 Z56.1 ;      T108为工件装夹定位
T108 G50 Z0 ;
M30 ;

游客

网友:
谢谢大侠了 程序不错 但是繁琐 修改起来麻烦了点 我也不会用G50

网友:
工件图片上传

网友:
小小加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上传
O0098 M8 ;
T101 S1000 ;

此子程序结构最为精简

网友:
最简单的,相对坐标写个加工子程序,程序定位的时候用绝对坐标,加工用相对坐标(定位完后调用加工子程序),中间加M1,检查需要调整的时候按一下选择停止,加工完这个调整后可以继续加工。这样可避免如果用循环时中断后重新启动前面跑很多空的程序。

游客

网友:
你试试?
你这个不错, 可行么

网友:
调用子程序的方法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上传
O0098 M8 ;
T101 S1000 ;

顶一个 。。。。。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上的办法还是可以的。FANUC系统还有别的办法一次装加。加工几个或几十个工件。利用G10坐标系偏移来加工。格式G10X0Z0P0!Z值是个变量。

网友:
老师傅。你的程序也太乱了。以后怎么发展啊!我帮你整理一下!作为调试者。程序就是自己的脸面!正规化的程序对于自己和学习的人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加工的是铝合金。转速方面要调整一下!
G50S2500(设定最高转速)
G96S150M3T0101
G0X37Z0
G1X-1F0.25
G0X36Z2
Z-1.95
G1X25F0.15
G0X30Z2
X24.5
X25A-45
G1Z-2
x32.3c1
z-18
G0U5Z5M9
X200Z200
M1
去上班了。小数点没有加。有时间在写写

游客

网友:
x25.A-45是倒角,发那科可以这样编倒角滴。你编的程序比较仔细安全,效率不高,有些是多余的走刀路线,铝件不是钢件可以省掉点空走程序。
X25A-45是什么意思,请教下
G0 X37 Z0 是什么意思,你的最高主轴转速为2500,你用线速度是没用的 估计我的程序你还没看完,

网友:
有时间交流下

网友:
12楼的方法好,子程序最方便,每次调用后可加个M00,等量完尺寸后再按下启动就接着干了,不知道你的系统能不能在加工中调刀补

网友(2012-10-09):
  谢谢  真是太好咯 呵呵

网友:
用子程序调用咯  又简单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