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案例:你如果是老板,如何山寨出这个产品?

楼主(2012-06-07):
某小公司,二十多人,十几杆枪
接到某交通部门一项目

项目名:
便携式车道收费机

配置:
CPU: INTEL ATOM N270 1.6G
内存: 1G DDR
硬盘: 16G SSD
显示: 15″TFT LCD 1204X768
输入: 键盘
接口: 4USB;1VGA;1PS/2;1LAN;2RS-232
电源输入: DC24V
电池: 待机3小时
读卡器: 航天金卡

工作温度:-5~50C
振动: 0.4Grms(10~500Hz)
冲击: 10G@11ms
防护: IP65
重量: <7KG
尺寸: 小于400X320X90mm

交货期: 6个月
数量:       2台
价格:    XX万;另开发费若干

=========================
你如果是该公司老板,如何山寨出这个产品?

网友:
找专门做闸机的公司,购买一台闸机。然后拆解,复制机械电气部分,然后自己做软件,再慢慢调试

软件电气调试完成后,开始精简,能省则省,能做小则做小

其实把闸机的开关门机构以及控制部分拆掉,再尽量做小,添加上无线通讯模块,就是便携式收费机了

游客

网友:
这个不用山寨,我现在也生产公路道闸,全套的,收费系统我一个同学开这个公司,有许多产品可以用,为什么要山寨?明明人家有东西不采购,非要仿冒人家产品,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
因为我做过地铁闸机,感觉其中的刷卡收费功能和你举例的要求差不多,所以想了想,如果闸机的开关门机构去掉不就是一个单纯的收费机了么
另外,闸机里的电脑也是外购的,AFC设备商不做这个
这是一台工业笔记本,不过,闸机里还真是有台电脑,区别还是很大的
7公斤的重量不知包括哪些内容,

网友:
这东西没什么机械部分吧。都是电子件。
我说下思路:
硬件楼主已经罗列了,那么主要就是外壳要用折弯铝壳或钢壳件焊接。然后看怎么安排各种电器元件的位置。如果是大批量,外壳可以用塑胶开模或金属冲压模。 关键是需要满足楼主的冲击和振动的结构要求。

游客

网友:
凌动系列可以做静音散热,用热管把热量导到机壳就行了,如果怕散热效果不行,机壳挖个槽埋散热片。
有无考虑热设计?

网友:
高深技术含量在哪个地方?我怎么看都觉得配件一买,装主板上粘牢就O了,就两台而已,所以外壳找个做手板的店子敲出来,封胶大吉。软件很难?

游客

网友:
扩展功能买扩展卡就好了啊。我们又不是没买过,配上相应的软件,程序自己编写。就o了 再说2台你不折板机加手工,难道你想开模?
主板上哪买?扩展功能如何实现?敲出来?劳斯莱斯?

网友:
高深技术怕是软件调试吧。这个就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了

网友:
大家注意是交通部门的项目,外观上面一定要简约时尚,而且又是便携的,建议用真皮做外观。另外,考虑到交通部门一般都是关系户,使用方面一定要做到,傻瓜式的,一看就会。

游客

网友:
注意尺寸重量,其实就是一大个笔记本,真皮就没意义了,顶层应用软件客户自己搞,操作界面什么的就不用考虑了,提供硬件平台就可以了,当然BIOS,OS裁剪,驱动还是要搞

网友:
先问老板想把东西做到如何次,然后在谈怎么做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大侠犀利!

楼主:
看来,山寨也不容易啊
核心研发?还没上路呢

网友A:
mini ITX ATOM整合工控主板+定制PCIE/miniPCI扩展板,只要你愿意出钱,随便搞工控的门面就能给你配齐,还要咋样?这又没量的东西,难不成你想专门设计一款主板?

网友:
又是一搭积木设计

网友:
白白拖拖拉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ITX ATOM整合工控主板+定制PCIE/miniPCI扩展板,只要你愿意出钱,随便搞工控的门面就能给你配齐,还要 ...

是这样的,技术上实现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然一个小公司也不会接,结构设计还是要做的,也不算太简单
难在价格以及产品链的整合
不知道美国佬如何完成这样的项目?

游客

网友:
不是技术方面的东西,直接点说,就是怎么拼凑出一个产品
一说价格老衲就萎了。产品链整合?你说系统衔接吧?上位机下位机都有接口,根据通讯协议强力插入,哈哈

楼主:
不知美国佬小公司做这东西是不是也要山寨一把?会有哪些原创性开发?
或者根本没有做这个的公司?

网友B:
楼主把帖子贴错了地方,这都是一些搞铁活的家伙,电脑玩的溜,但软硬件都是直接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帖子贴错了地方,这都是一些搞铁活的家伙,电脑玩的溜,但软硬件都是直接买的。

本帖的本意不在于具体技术,而是方法方式
估计不少鄙视山寨的似乎没怎么真正做过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帖的本意不在于具体技术,而是方法方式
估计不少鄙视山寨的似乎没怎么真正做过项目

楼主原来是此意呀!哈哈
我一般是这么做的,仔细了解使用者的目标,然后自己想一个大概的方案,然后找类似的或者同样的东西认真看看,比较一下与自己想法的差异,然后进行舍取,对关键点进行学习和计算,然后就设计了。画图之前的工作比较难,如果没有8成的把握,就不动手。

网友:
善哉善哉!!!!!!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ITX ATOM整合工控主板+定制PCIE/miniPCI扩展板,只要你愿意出钱,随便搞工控的门面就能给你配齐,还要 ...

这个公司采用ETX/COMe+底板架构
理由:
1.公司具备底板开发能力,改一改底板,就可以用到别的项目,利于技术积累
2.多个项目可共用主板,量大,提高采购话语权
3.。。。。。

很多老板的作用有时在于技术规划与产品规划,未必亲自写代码调板画PROE,但能说老板不懂技术?

游客

网友:
外包不就行了,省事又可以挣钱不是挺好

网友C:
楼主可以 借一下那种 工交打卡的模试啊  把 这个机器永远的固定在一个电壮上让后输入指定的密码。让车主把钱都存进银行去 这样人人都很省事了 而且了当卡上没钱的时喉 啊 那个车主就倒霉了?哈哈 个人意见哈

游客

网友:
加上标点读者方便^_^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 借一下那种 工交打卡的模试啊  把 这个机器永远的固定在一个电壮上让后输入指定的密码。让车主把钱 ...

好的。

网友:
当然是找专业公司洽谈。。。。。。。

网友:
感觉直接用笔记本电脑装上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11):
把项目委托给做收费机的公司,自己赚大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