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机床售后的,遇到了让人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我是做机床售后的,遇到了让人头疼的问题   。
斜车伺服主轴 在机床正常的运转的情况下就报警, 编的程序还在走就是主轴驱动报警  ,不是很频繁   ,诊断是说电压波动大   。这个必须要稳压器吗 、、、

网友:
我想骂人。你还做机床售后。不能问厂家吗。。

楼主:
长里不是什么都懂得 我不是做系统的大哥不懂你就滚出去老子还烦着呢   我只是想确认下如果 客户如果买了稳压器那不是白买了

网友:
诊断是说电压波动大   。这个必须要稳压器吗
你说要不要呢?很明白的事了。
不懂就问厂子内的技术人员,现场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又怕化钱又想做事,可能么?

网友A:
一般机床弱电部分已有稳压电源,如果是系统电压低,应买调压器,使电压保持到需要值。但这种方法需有限压保护。比较复杂,江浙一带这种现象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机床弱电部分已有稳压电源,如果是系统电压低,应买调压器,使电压保持到需要值。但这种方法需有限压保 ...

谢

网友:
耐心查一下吧。

断电后转动相应主轴,看看转动是否灵活。
OK很灵活,则单独开动该主轴,过一会儿看看轴承有没有温升,电机情况怎么样。
检查驱动模组温升是否正常 (例如风扇积灰导致通风不畅)。

无非就是电器驱动或者机械的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变压器是白买了?机床设备的设计不会出现此情况,定是其他方面引起的表象,希望楼主说问题的时候能减少的清楚些,这样大家知道的都能帮上忙,回头解决了问题再把解决办法和结果情况发上来供大家学习!。呵呵

网友:
确实要配稳压器,以前遇到过,配了稳压器便好了

网友:
稳压电源肯定要的

网友(2012-07-26):
必须的,我厂里有一台,车间大型设备一启动他就Z轴驱动报警,后来扯了一倒线路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