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保证精度?

楼主(2012-06-07):
随便画了个简图。加工内容是铣上面的平面,然后在平面上有四个铸孔,扩孔攻丝,一次装夹两件。
平面和内圆心高度要求为98,公差正负0.06,
那个平面是铣刀一次铣两件,老师傅说这个公差保证不了,为什么

网友A:
装夹定位好的话,这个精度 应该是可以保证 的,按厚度不太大,宽度300左右考虑

网友:
你在什么设备上做?立加的话没问题啊

网友:
铣完了,铲刮吧。看着像是连接丝杆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夹定位好的话,这个精度 应该是可以保证 的,按厚度不太大,宽度300左右考虑

如何定位?用外圆心和小孔定位就是一面两销可否?它是一次加工两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定位?用外圆心和小孔定位就是一面两销可否?它是一次加工两件

要用哪个有中心高要求的内孔定位

网友:
个人观点,数控镗床应该可以保证,普通的话,这个精度有点困难

网友B:
这个关键是大孔加工好了么?孔的公差是多少?是批量的么?几件的就好做,可以直接铣出来。批量的就不好做,必须孔定位。
可以做个中间是锥度的轴,配合个胀套,帐着孔然后放在台钳上,以轴贴紧台钳做基准,侧边做个靠零件的。思路大概这样,可以做个工装。

网友:
一面两销定位,容易做到啊,如果是一次一件的话。一次两件的话,要试试,或者洗面了之后再单件加工孔。

网友:
这个东西,要保证两个端面平行,且垂直于大孔的轴线,这样才能同时加工两件,保证尺寸一致,如果批量的话,孔的尺寸要控制好,铣的时候,要粗,精两次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关键是大孔加工好了么?孔的公差是多少?是批量的么?几件的就好做,可以直接铣出来。批量的就不好做, ...

大孔已经在上序加工好了,150,正负0.038,批量的,现在主要是一次加工两件铣面后高度不知道怎么保证,铣面后扩孔攻丝是一件一件来的。那位兄弟说分两刀,我觉得一刀两刀对高度没影响吧。用一面两销定位,大孔是加工好的用一根轴定位,然后小孔是毛坯孔,如果小毛坯孔和销子配合的好的话再夹紧,应该没问题吧,可师傅说不行。高手解答

游客

网友:
应该行的,走2刀可以。

网友:
好想不是太难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也保不了6道公差,虽然不大,我想不明白一件事,为什么不先加工平面,以平面做基准来加工大孔,这样很省事的啊,哪里不方便吗,必须先加工大孔吗?即使是铸件先有孔的话呢,也可以先把大平面加工出来不是吗?因为你要保证孔中心与上平面的公差我觉得上面才是有用的下面没那么重要的啊

网友:
13楼说的不错,我也觉得先加工平面在加工孔比较合适、方便。如果就像LZ所说的只有大孔是加工过的,那小孔就是未加工的毛坯,用大孔和毛坯孔一起定位我觉得装夹位置会产生干涉,就算不产生干涉你觉得这样装夹后要铣的平面相对机床加工面还是水平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定位?用外圆心和小孔定位就是一面两销可否?它是一次加工两件

如果你用中心卡盘涨那个大圆的中心定位夹紧一点问题没有,保证这个尺寸主要看你夹具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