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除了可以用于孔的轴线外,还可以用于边和面吗?

楼主(2012-06-07):
位置度除了可以用于孔的轴线外,还可以用于边和面吗?

网友:
摘自《机械制造检测技术手册》
7 `% ?  o. I$ b4 m( Apdf的是从书里提出来的,看你积分不够,贴上图片了。) J7 S$ q7 @9 Z- E$ l

网友(点评):
很有用,谢谢了

网友:
我的理解:位置是相对的,参考系就是它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