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转速,实际转速,转速倍率,三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楼主(2012-06-07):
最近看到数控车床显示器上显示有:主轴转速,实际转速,转速倍率,这三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网友:
主轴转速是你程序中的转速,实际转速是通过测速电机测出来的转速,两者应该是一致或者差距很小,否则会出现转速异常报警。转速倍率有的是无极变速有的是从0%到100%或200%,用来在手动状态下调节主轴转速。

网友:
实际转速=转速倍率*主轴转速,

网友:
{: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哥们。把机床锁定。上去实际操作一下印象会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