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位置控制,请教

楼主(2012-06-07):
用气缸推动发泡工装的上模旋转,顶起到机械限位后气缸不能达到满行程。但是需要气缸停止,想在机械限位处安装限位气控阀然后使控制气缸的五口三位的阀到中封位置,这样能停住吗?有什么其他的更保险点的方法吗?再次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网友:
具体咨询FESTO

网友:
不能,气体的压缩率太大,

网友A:
气压够的话顶着固定限位块不动就行了啊。中封位可以做掉电状态保持,但是做工位保持的话不太好,加个气缸插个插销止动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够的话顶着固定限位块不动就行了啊。中封位可以做掉电状态保持,但是做工位保持的话不太好,加个气缸插 ...

那到了极限位置 气缸没有达到满行程  就让气缸始终顶着限位块吗? 能说明下具体的解决办法吗? 最后您说的气缸推动插销是一定要有的。

游客

网友:
对,顶死限位块,如果怕震动就加缓冲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到了极限位置 气缸没有达到满行程  就让气缸始终顶着限位块吗? 能说明下具体的解决办法吗? 最后您说的 ...

十分感谢。。我用的带中封位的阀不是电磁阀要是气源没有了还能中封吗

网友:
考虑成本,别得不偿失

网友:
1,看一下缸头可以加工吗?可以加工就车去剩余的位移。
2,缸底座能动吗?能动,把缸后移。
3,在缸的有杆腔加一个定位环,尺寸比缸的内径稍大,注意不能伤到缸杆!

网友:
解决的办法shiite很多的,任何一个可动的地方都可以修改!主要是看修改后整体有没有干扰和副作用!

网友:
机械锁定最靠谱……

网友(2012-10-10):
最简单的方法:
1、采用三位五通电磁阀,这种气缸可以运行到需要的位置,有两个电磁阀3三根线,分别负责气缸伸出和缩回两个方向的动作,可以实现到位断电停止在当前位置(需要的位置)的位置控制功能。
2、使用感应开关到位发出信号,感应开关可以是:磁性开关、接近开关、限位开关光电开关。
3、使用TPC4-4TD型定时程序控制器控制,表格设置无需编程,在功能设置表设置需要的功能,几分钟即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