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位置装配在一起的零件,包括库生成的零件,怎么保存到同一个文件夹里面?

楼主(2012-06-07):
如题,由于电脑设置不同,打开时老是出错,不方便交流啊。
试了下打包功能、另存备份档,似乎都不行,也可能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网友A:
同样问题,等高手指点

网友:
有一种功能叫做“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等高手指点

文件的下拉菜单里,有个打包的命令,然后就是你想要的了,还能顺手将文件名改一下。

楼主:
不会说盗版的打包功能都不全吧?
我打包后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
文件-打包,后面的看着界面就知道了,但楼主建模时就不应该如此,要做好文件规划,除开标准件或通用件,同一机器内零件应该放在相应文件夹,

网友:
打包好用着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