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几天毛刺问题,有新发现

楼主(2012-06-07):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前几天那个挤压螺纹产生毛刺的帖子
今天仔细看了下模具的每个工步,发现从第二步开始,预冲孔的冲裁时就有毛刺和翻边产生,如图片所示
2楼继续

楼主:
由于是连续进给的,出现的问题一直没有处理,到了抽芽翻边时出现了如下情况
最后到了挤压螺纹时,可能由于前面应力积累和没有去除的毛刺
造成下图
要如何在第一步调整才能避免毛刺呢??
是模具间隙的关系吗???

楼主: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
你确认是间隙产生的吗,抽芽做两次完成,不知道怎么样,要不就增加一个压边, 我胡说的

网友(2012-10-24):
可以尝试低温去除毛刺的方法,但是对于毛刺披锋的厚度有要求要<0.1mm,你可以找我,东莞欣纳精密机械 李生13631701765

网友:
有点像水槽一样的东西嘛。
看起来预孔有点小啊。

网友:
先用我的内倒角刀具倒角后再挤压螺纹,不知道您的孔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