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夹具怎么应对焊接变形?

楼主(2012-06-07):
在 自动化焊接设备中,常常要设计到要用夹具对工件的 反变形 来限制 工件焊接后的变形。
世面上针对焊接变形以及如何防止,怎么用夹具限制这块讲的比较少。
开个帖子,大家说说,或则汇集点资料~!

网友:
正好要焊接汽车座椅夹具看看大家的高见

网友:
焊接变形这一块感觉的确很难把握 ,和焊接的顺序有很大关系!对于这一方面的资料,同求!

网友:
焊接变形产生原因很复杂,与材料,构造,焊接工艺有关,对有些不可避免的变形采取反变形措施。利用钢材热胀冷缩及塑性,结合可能变形方式,运用工装卡具,预先放量,焊接限制,待到焊接完毕后,焊接产生的变形与预置放量大致抵消。

网友(2012-12-05):
是不是让夹具正好夹持在焊接处

网友:
胎具和夹具配合好,胎具是要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