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 车一个长轴为40,短轴为20的椭圆,请教宏程序

楼主(2012-06-07):
   如我想用数控车床 车一个长轴为40,短轴为20的椭圆,终点角度为120°,用宏怎么编写?自学中。。。期待答案!只有X,Z轴 没有Y,而且Z0在 椭圆的起始点X0上,我想参考下,理清楚思绪!

网友:
  我也向知道椭圆轨迹坐标是怎么算的。

网友:
文化低、没办法啊。

网友:
你可以去弄本中專數學書看看,專科教科書比較容易看懂

游客

网友:
恩,X=A*COS⊙,Y=B*SIN⊙,,,A长 B短, 我自己也编了一个。但是想看看别人的方法,不知道我的对不对!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啊,学习比较困难点!
到网上搜个椭圆的参数方程,把里面的X、Y换成X、Z,变量用随机变量,如果你有宏编程基础这个应该清楚了吧?
橢圓方程知道麼,幾何不光是勾股定理哦,宏程序里一般用解析幾何
哎,而且在网上下载了很多宏程序的资料,太乱了!根本无法结合!
我会啊,勾股定理什么的,我只是想更清楚一点,因为没有机床操作,只能靠这样学习,要是来台机床,和操作书,我自己琢磨下,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不講宏程序,講數學,幾何,這玩意都不會怎麼編宏程序
中专数学?是什么样的?上面还详解宏程序了吗?师傅!

网友A:
還有如果找不到宏程序的教程的話,你可以找本計算機編程的書看看,C語言什麽的,原理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如果找不到宏程序的教程的話,你可以找本計算機編程的書看看,C語言什麽的,原理是一樣的

我有点小明白的,只是不肯定自己弄的对不对而已!头大了!

楼主:
还没有大侠贡献一下程序吗?

网友:
椭圆的程序很多字的。有空用电脑复制给你们。

网友B:
我来献丑了,高手勿喷!!!!
O0013;
……;

G97M3S900;

T0101;

G0X0.Z2.;
G99;

#1=0.;

#2=180.0-ATAN[-[20/10]*TAN[120]];
WHILE[#1LE#2]DO1;

N1#3=10*SIN#1;
#4=20*COS#1;

G1 X[2*#3] Z[#4-20] F0.05;

#1=#1+1.;
END1;
……;
M30;

游客

网友:
还有你那个椭圆的计算公式.跟我学的怎么不同呢?愚笨~
第8段跟第12段 看都不是很清楚,可以请你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献丑了,高手勿喷!!!!

1.椭圆的方程分为标准方程和参数方程!
2.第8段的意思是根据标准和参数方程之间的角度转换的出终止角度!
3.第12段的意思是通过直线逼近的方法加工椭圆!

游客

网友:
我学的太乱了,没接触过宏,什么都想学点!还是我自己慢慢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献丑了,高手勿喷!!!!

第八段我也不是很明白 但第十二段是椭圆的切削循环起点

网友C:
西门子编程:
G01 X30 Z0
R1=0
MAI:
R2=20*SIN(R1)
R3=40*COS(R1)
G01 X=2*R2 Z=R3
R1=R1+1
IF R1<120GOTOB MAI
G01 X80 Z-90
M17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编程:
G01 X30 Z0
R1=0

这个程序和我编的一样,就是#变R了!

网友C:
是啊,很好用的,这都只能精加工,粗加工还是用粗车循环吧,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很好用的,这都只能精加工,粗加工还是用粗车循环吧,比较简单

呵呵,我也是在自学的,再问下 你会不会电脑编程啊?怎么个编法?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