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球头针怎么加工?

楼主(2012-06-07):
我想加工一种钨钢针,要求针尖为球头,半径0.05mm,找不到用什么设备加工,请高手指点,具体尺寸看附件

网友:
這個,要用磨的吧?

网友:
这个磨都很难磨出来,R角公差太小,先把它磨尖最后用毛刷刷吧

网友:
要求不高就用精细油石手工干吧!手工修修再检测检测!肯下工夫就好!

网友:
可以磨。用精密小磨床。砂轮用专用的修整器。修出来。不过R0.05,太牵强了。细油石带一带就有了。

网友:
用数控纵切车床加工

网友:
困难在于稳定地扶持。

楼主:
这个针是钨钢材质的

网友A:
楼主哪里的,你是天才。
你把针头部分视图放大啊。
帮你弄两支看看。

网友:
可以找进口的刀具磨啊。哪肯定加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的,你是天才。
你把针头部分视图放大啊。
帮你弄两支看看。

实物放大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