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线割快丝和中丝?

楼主(2012-06-07):
那个地方的线割快丝好用,性价比怎样大家来讨论下,只评快走和中走2种。还有大家一般用多大的钼丝,有那几种规格。还有电火花线割机那部分的零件耗损大。小弟想听下大家的意见。最好有广东珠三角的朋友发言下

网友:
我们用的0.18mm的丝,在洛阳,这边产钼,做这一行的比较多

楼主:
钼丝是不是分3种规格的 大 中 小?

楼主:
点解哥的贴就这么冷清

网友:
我用泰州的快走丝与上海的中走丝机床  导论 导电块 钼丝 损耗较大  性价比的话 说不准 一分钱一分货吧

楼主:
找了些资料大家应该用0.18的钼丝吧因为他的载流量是3.82A 导论 导电块 耗损多久换1次都是用回原装的添加吗

楼主:
看来线割的都不想交流技术

网友(2012-10-01):
快走丝我们用的是泰州的,质量还可以。
至于各种配件的损耗,其实也要看机床本身的质量。
控制柜电流分配的好,对配件的耗损就小。
我们用0.18的钼丝,一般可以连续加工超过100个小时。
最重要的是常换导电块,这个容易卡断钼丝,大幅度降低有效工时。

网友(2012-12-03):
中走丝,直径0.18mm,加工20万mm2损耗0.00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