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情况的同轴度怎么标注?加工难度不同的

楼主(2012-06-07):
请教各位了,举个例子说明一下问题,
(1)一根φ80的轴,长1500,两端各有一个深50的φ50的沉孔,要求标注两个孔的同轴度;
(2)另一根也是φ80的轴,长300,两端各有一个深50的φ50的沉孔,要求标注两个孔的同轴度,怎么标注,

   查手册,同轴度都是以直径大小定同轴度的12个等级的,那在轴向方向上有没有长度的区别呢,如上例子,(2)的加工精度要比(1)的高很多。

请教各位大侠,这两种情况怎么根据长度方向标注同轴度,还是说就是靠机床的精度保证呢?

求解中

楼主:
走过的,路过的,给指点一下吧,不要嫌弃该问题简单,懒得动手指,指点迷津,天天开心嘛

网友:
不懂得路过。。我们都是标注0.02,在加工时注意下就可以了。。。我们的产品没那么高精度

网友A:
发表点愚见(我不是搞设计的):
1、公差数值是根据使用要求提出来的;
2、不同的检测方法,检测出来的数值是不一样的;
3、第一种,基本上很难检测两个孔的同轴度,太长,建议测量两个孔对D80的跳动,或者是对D80的同轴度;
4、第二种,可以直接标注同轴度,需要三坐标检测,且内孔质量要好,否则检测误差很大;
5、不管什么方式,设计完成后,固定检测方法,装机,无问题就可以作为你的设计标准了。
据说,据说哈,我没有实际调查,美国人标注图纸不用标准公差,都是经验公差。

网友:
基准定位,好了。

网友B:
你的(1)中的同轴度要是要求高的活不太好保证,1500长的轴别说是两端沉孔的同轴度,就是你轴本身的直线度都比较大,如果不影响使用你标个轴的直线度,两端沉孔现对于两端外圆的同轴度0.02,(2)中就没啥问题了%80*300直接标格0.02的同轴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1)中的同轴度要是要求高的活不太好保证,1500长的轴别说是两端沉孔的同轴度,就是你轴本身的直线度都 ...

你好,我就是举了一个了例子,可能误导大家了,我的真实意思就是两个内孔的同轴度和这两个内孔的轴向距离之间的关系,在标注,或者加工中该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表点愚见(我不是搞设计的):
1、公差数值是根据使用要求提出来的;
2、不同的检测方法,检测出来的数 ...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