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的疑惑

楼主(2012-06-08):
机械设计手册有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有机械工业出版社的,两各版本有什么不同,大家都用的那种,两个版本各自的侧重点在哪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是用在普通机械的,一个使用在化工方面的机械的。我前不久在找摆线针轮减速器的资料的时候发现它的型号在两本手册里是不同的(尺寸也有差异),所以网上查了一下资料,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确切的不知道在哪里 ,机械手册应该是通用机械的吧,另外一个应该是化工领域的吧。

网友:
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可能有一些数据有出入,那是因为国家在基础数据方面的工作有欠缺造成的。

网友:
先有化工,后才有机械,化工使用量更大。严格的讲,化工的偏化工行业一点,其余的也没有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