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帮帮忙!!!

楼主(2012-06-08):
求助~~~  机器上一个轴承内圈卡在机器上了,拔不出来了,谁能帮帮我,(注:内圈和这柱是有锥度的,以前只要一顶就出来了,现在把螺纹也拧碎了,)哪位好心师傅帮帮我想想办法~~~谢谢了

楼主:
分开后就是图2 图3的样子,现在卡在一起了图1 ~~~

楼主:
大哥大姐 帮帮我

楼主:
没人回答我啊 ,救助啊

网友A:
用热风枪把内部的油烤干了,试试。

网友:
我不懂,但还是为你加加油。

网友B:
既然是外露的,可以考虑用打磨机沿着轴向把它切开。

网友:
用磨机切开它!

网友C:
回复求助

三种方法可选。如果轴头可以转动是最好的了。
1、在后端沿周向楔楔子,最简单,但可能破坏端面;
2、在轴承内圈上均分磨出三个凹槽,然后用拉钩拉出;
3、做一副专用夹具,拉出。

网友:
用氧割割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种方法可选。如果轴头可以转动是最好的了。
1、在后端沿周向楔楔子,最简单,但可能破坏端面;
2、在轴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把内部的油烤干了,试试。

谢谢 你哈 我切割机 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外露的,可以考虑用打磨机沿着轴向把它切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