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的材料,加工16H7的孔,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2-06-08):
孔深度10mm
但是我听说这个材料,尺寸也受温度影响,是不是要规定测量温度?

网友:
楼主你开玩笑的吧,pom这么软要保证一丝八的公差
毛刺也不止这个数啊,理论上材料越硬尺寸精度、粗糙度越好保证。
先不要考虑测量了。

网友:
基本上是不行的,你用手握一会尺寸就变了。

网友:
可以。H6批量加工都可以。PCD刀精车,高压吹气。用气动测量仪检测。

网友:
这个材料变形太大,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