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内轴承有异响

楼主(2012-06-08):
用于齿轮箱内2系双列摇头轴承(ZWZ),在倒数第二级上轴承慢速(手盘)时有声音(哒哒哒的声音),快速时无,一个声音大点,一个小点,安装师傅怀疑后面一级齿轮太重所致(最后级齿轮在一边,重约1.8吨),可我想不通,最后级重量不均应该是最后一级有声音,为什么是倒数第二级

网友:
感觉是轴承有问题,高速应该也是会噪声增大的。可以考虑逐渐加速试试看声音是否也是逐渐提高频率;如果是承载过重导致轴承偏心,那么必须重新计算选取轴承了。

楼主:
高速时正常,没有声音

网友:
双列摇头轴承,不知道什么样,我是来学买的

游客

网友:
LZ的意思,应该是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楼主又结论了没有,问题不能放过

楼主:
那是口头语型号是23240CC/W33

网友:
你是否可以提供一下你那边的使用情况图,或者是设备的图纸?和轴承型号呢?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03565621/QQ/WinTemp/RichOle/4A7`95])[8LFYRDLE$D74H0.jpg 装配图

网友A:
真看不懂。。。

网友:
如果是23240CC/W33,那就是轴承在慢速的时候,滚子掉下来的声音。就是滚子在慢速转动时,特别是重压力下,轴承上边比下边油隙大,所以滚子在转到最上边时会掉下来,产生声音。

网友:
重约1.8吨www。bjxyj.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看不懂。。。

不好意思楼主我是虚心来学习的,等我会了肯定帮助您

网友:
楼上乖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