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压力用一段时间怎么老是下降,油压降到12左右

楼主(2012-06-08):
前提:油泵新换变的量泵,换向底座是新换的,溢流阀也是新换的!水路正常,油缸不回油!
症状描述:溢流阀换了4个了,现在还是用一段时间油压就下降到12左右(压缩比为20)!
请求高人指点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机器?可以拍些照片上传到这里供大家参考。
从你现象的描述,初步怀疑到溢流阀的型号有可能不匹配。你检查一下每次换下的溢流阀的阀芯以及弹簧是否完好?
你可以和我联系。QQ:256 3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