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把数控外圆割槽刀,刀宽为1㎜。

楼主(2012-06-08):
看了几家都没有1㎜的割槽刀,最低2㎜刀宽。哪位朋友知道那里有1㎜的割槽刀?具体型号什么?

网友:
我记得三韩的是JSTGR2020-K16
11K
0.5的也有

游客

网友:
刀具型号确定下可以吗?我直接让采购去买,采购什么不管的只看型号,他什么都不懂。
ò
ò
ò

网友:
用旧菱形TN60的外圆刀磨一下就很耐用,这是经验。用老式合金不行的

游客

网友:
是把菱形刀片焊接上以后自己磨吗?有样品吗?求样品图。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网友:
上图

游客

网友:
笔记本真丑 都看到污垢了·
哈哈,谢谢,这样的话,刀杆貌似被磨掉一点了?楼主笔记本不怕被划伤?

网友:
我说的那个是刀片式三角形的。编号对的。牌子记不清了是国产的。

网友:
有成型的   比赛时用过 不知道什么牌子

网友:
京瓷的GBA系列。国产的也有,到淘宝上搜下就好了

网友:
首先说明下我不是打广告啊,只是再淘宝看到过。

游客

网友:
这个刀我用过

网友:
你可以问一些山特维克刀具商,他们有

网友:
这个有得买,包括刀柄,槽刀的宽度,根据需要可以定做" N, I5 z- ~( Q: o1 Y
我们用的1.02和1.22的刀都是定做的,不过价格较搞,刚开始买1.1和1.3的刀片自己回来磨一下,结果寿命很不理想^只好定做

网友(2012-07-14):
京瓷和日本NTK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