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打开装配图时提示不能被检索

楼主(2012-06-08):
             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proe5.0用了差不多两年了,最近在做250K的机柜,做好后文件总共有250M左右,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前一天正常保存文件在关机下班,但是第二天上班打开文件装配图的时候proe提示栏里面出现你所选择的文件不能被检索,这时候我只能选择以前保存过的文件打开了,这样子要是文件没有被修改过还好,要是上次修改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请教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
我遇到不能被检索的原因是,所打开的文件不在工作目录,你是不是上次保存的时候保存到别的文件了???

网友:
要把所有零件盒组建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是不是不小心你保存到不同地方了

游客

网友:
恩我注意过这样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
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啊

游客

网友:
是吗那你是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在想办法中 我只是偶尔遇到

网友(2012-09-25):
可以找到上一天的轨迹文件trail播放看看,重新保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