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锻压机移动工作台,请教

楼主(2012-06-08):
各位朋友,能否把您所知的热锻压机的移动工作台形式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请问移动工作台指的是那一部分,是不是指放置模具的台子,移动 指的是 水平移动更换模具的 动作是么。

网友:
就是一个平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移动工作台指的是那一部分,是不是指放置模具的台子,移动 指的是 水平移动更换模具的 动作是么。

是放磨具的台子,但这个所谓的台子有很多种定位、夹紧、驱动方式、行走方式。至于动作吗,就是简单的往复动作
在定位机构上采用最多的是定位块,移动工作台到达移入限位后,落下时,会有一个定位孔,起到每次移入到位定位的作用。
工作台到位后,肯定会对它实施一个夹紧力,夹紧力的大小会根据工况调整
驱动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油缸驱动、减速机驱动链条传动、马达传动等等
行走方式现在接触的仅是行走轮+导轨(自制)
现在我想问的是针对这几种方式,您了解多少呢?说说有什么好的做法及工艺吗?

网友:
我了解的基本和您说的差不多。
定位也是用定位销。
夹紧力是用一个油压的爪子来压住不让它动。
不过夹紧力保持一定,不随工况改变。
传动用马达传动。行走方式是走轮加滑道。
其余的都差不多。

您是要开发更换模具的系统还是发现了问题要改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