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soildwroks2010齿轮插件

楼主(2012-06-08):
那位有soildwroks2010齿轮插件,给我发一下,邮箱,lihaitao@japv.net小弟不甚感谢!

网友A:
已发GearTrax2011一份到你邮箱,在打开solidwork的情况下,在这个插件里面设置好齿轮的参数就可以直接在solidwork中生成齿轮轮廓,直接拉伸就可以用了

网友(点评):
大虾也给我发一份我急用,谢谢。

网友:
楼上提供的这个东西很好用的!
不过这样发送双反都比较费时,不如自己到网上下载。
另外,这个软件其实是独立的,可以先打开使用,然后点击“制作”(DONE)按键,软件会自己寻找SOLIDWORKS打开的,并生成需要的特征的。

网友:
可以到迈迪我的三维网上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GearTrax2011一份到你邮箱,在打开solidwork的情况下,在这个插件里面设置好齿轮的参数就可以直接在sol ...

谢谢啦

网友:
soildwroks2010齿轮插件是英文的

网友(2013-08-14):
554662099@qq.com,同求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