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花轴加工,请教

楼主(2012-06-08):
一根长775mm 直径26mm的轴 中间660mm 要滚花 ,怎么加工 ?或是有木有现成的滚花轴 , 买回来 ,再两头车个轴承档花有点深 ,不像是在车床上用滚花刀 加工的。

网友:
你这是旋切机上用的菱形辊!

网友:
滚花刀允许轴向移动的,一边滚压,一边轴向进给运动,当然这么长的轴需要跟刀架支持了!

网友:
也可能象螺纹一样搓出来的

网友:
数量少的话,就上车床吧,
数量多就用滚花机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多,前提上车床必须要跟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