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床运行换刀指令,产生报警

楼主(2012-06-08):
FANUC机床,系统是FANUC0i , 当运行程序中的换刀指令时,出现报警:换刀指令在同一行。
如:当前主轴刀具是10号刀,程序中有换刀指令MO6T10,运行程序的时候就产生上述报警,每次都需要将主轴上的刀换到另一个位置,再运行程序就不会产生报警。
是不是机床哪个参数设置的啊?

网友A:
不是参数设置的,主轴上就是10号刀,没刀可换了,就报警了,有的根本就不动,            主轴当前就是10号刀,程序里面为什么还要换10 号刀呢,??

网友:
看楼主描述是设了大刀管理,查一下刀具设置就知道了。

网友B:
简单,把T10和M06分两行就行了,我们这一台机床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把T10和M06分两行就行了,我们这一台机床也是这样

谢谢,应该是吧。可以试试,但是每次在手动换刀(快捷数控下,执行手动换刀)后,再次运行程序时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参数设置的,主轴上就是10号刀,没刀可换了,就报警了,有的根本就不动,            主轴当前就是10号 ...

直接运行程序,程序里面含有的换刀指令。

网友A:
那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了,你想么,主轴上面本来就是10号刀么,你再换10号刀过来,他就矛盾了,所以就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了,你想么,主轴上面本来就是10号刀么,你再换10号刀过来,他就矛盾了,所以就报警了。

对,应该是机床不允许已经在主轴上的刀具进行换刀。如何修改程序啊?程序换刀语句就是M06T10。

网友:
一般情况都不会产生报警的啊、就算主轴是10号刀你M06T10也就只走到换刀点、但是是没换刀动作的。

你把T10另设一行看看。放在M06前面一行。

T10;
M06;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