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的最佳工作速度多少比较好

楼主(2012-06-08):
请教一般油缸的工作速度选择多少比较合理,与什么因素有关。

网友A:
油缸是个执行的工作原件.速度一般根据你的工作状况选择.常规应该在1-30米/min选择为好.速度太大,不能使用常规密封件.其缸筒精度也得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是个执行的工作原件.速度一般根据你的工作状况选择.常规应该在1-30米/min选择为好.速度太大,不能使用常 ...

谢谢回复,以前的油缸用的Yx的密封圈比较多,现在有很多新型密封形式不太熟;能否推荐有些常用的。压力25MPa

网友:
油缸的工作速度是根据需要设计出来的,并没有一个定值

游客

网友:
总会有一个极限值和最佳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