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k滚动导轨问题

楼主(2012-06-08):
想用THK的导轨做行程1mm,频率50HZ的往复运动,导轨能实现么?

网友:
频率50HZ的往复运动不是太清楚是什么意思?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个导轨往复运动频率如此高是来做什么的?

网友:
频率这么高的运动就不能用一般机械来实现了

网友:
这还得看电机的选择了。这么高的频率,丝杆的磨损也得考虑呀。

网友:
这样的速度有多高的精度要求?

网友(2016-05-13):
用凸轮连杆

网友:
你以为是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