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方位0是万能象限吗

楼主(2012-06-08):
求大侠现身出来指点下· 是不是带有圆弧的刀片都可以用0象限 加G42/G41进行补偿?

网友:
没用过,看说明像是万能的

网友A:
反正我觉得是万能的。我也是这么用的。用圆心编程。

游客

网友:
求解 0象限和其他象限 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觉得是万能的。我也是这么用的。用圆心编程。

大侠你终于出来了·   让我很高兴啊   由于上次你那歌帖子我上机试了又试感觉用和其他方位切削是一样  关键在于对刀啊

游客

网友:
谢谢 讲解的很透彻
对刀时候将刀具的假象圆心放在刀尖半径的圆心,就是说,用试切法对好刀将x方向负掉刀尖r角直径数值 z方向负掉刀尖r角半径数值。需要注意的事粗车切削时候,将负掉的x.z的数值也要加进去。否则可能产生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