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孔公差

楼主(2012-06-08):
0——+0.3吧

网友:
是0-+0.03吧,0.3也太大了点

网友:
应该是看轴承的大小来定吧~~~内孔一般+0.02,外径-0.02,轴承大小不一样也会变

网友:
没有研究,对轴承太不了解了。要努力去学习轴承知识。

网友(2012-07-22):
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吧,转速、精度、外壳材料等,可以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