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保压阀的问题,附图

楼主(2012-06-08):
现在想重新做个后盖和盖板,但是油缸又不能拆,星期一就要用了,小弟又不是很懂。那位好心人帮我画下油路图,小弟跪谢了。

楼主:
在线等好心人出现。

网友A:
你重做和油路图没关系的,要的是零件装配图!还是建议拆下测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做和油路图没关系的,要的是零件装配图!还是建议拆下测绘一下!

问题是不能拆。

网友:
影响生产还是不会拆?

网友:
把照片做大点,看一下标牌。是贺德克的吗?

网友:
必须测绘,有配合尺寸的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你先看一下盖板大概的安装空间和预想一下孔位。如果空间够的话,那就很简单。那个卷尺就OK。简单的测量一下盖板要盖住的区域(立方体)的长宽高。再加上你所安装孔位的位置,设计这样一个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