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销子能锻造吗

楼主(2012-06-08):
求这种零件的加工方法和使用设备

网友:
直径小的,可以冷镦,大些的可以热锻,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哈,20以下量大就可以冷镦

楼主:
冷镦机可以做直径30的吗,图的零件直径大概25左右,中间18左右,长分几种50至150左右,量是大批量的,冷镦机不能生产,其他什么方法最好,那个是这方面的人才,或能提供生产这种设备的机床,有报酬,在深圳的可以直接联系18688217092,如果合适或你能独立负责经营这个的,或能提供选材到加工都懂得师傅,都可以联系,现在我们是做工程的,准备开专门生产这类销子的厂

楼主:
大于20的呢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的  前面那个孔是圆的 用钻头直接钻的  后面的那个台是煅的  上车床加工的

楼主:
现在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材料如何选择,实物应该是45#经过调质的,没什么重要尺寸,用来做工程的,属于粗造品,机器选什么,现在都不知冷镦机能不能生产。如果说用圆钢,用车床直接车出来,那不必做了,因为量需求很大。如果用模锻,机器和材料怎样选,我们属于外行这方面,有哪个做个这类的师傅,能给点意见吗,毕竟开个厂也不容易,不想有机遇但又拍错过

网友:
只是打头和打锥头,这个不难;
冲孔的比较麻烦一些。
冷锻机可以干这活的。

网友(2012-08-06):
胎膜锻,直接出来,如果表面质量不高。

网友:
所有外形可以直接冷锻出来,杆部的孔位需要通过二次加工来完成,尺寸的大小只要机器的吨位选择合适都可以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