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内刀纹深,大家有什么补救措施?

楼主(2012-06-08):
我单位一新来车工车油缸内孔后珩磨内孔(直径450mm),粗糙度0.8,一段刀纹较深,都磨超差2丝了还没磨掉,此处装端盖,有O型圈和Yx圈,刀纹深担心漏油,大家知道有啥补救措施?

网友:
直接报废了,以后注意,

假如你自己用,可以内刷镀凑合用,假如是产品,甭凑合,因为损害人家的利益,人家以后不会再信任你的产品

网友(点评):
哎,998大侠的眼光够长远

网友A:
已经后道精加工,磨过了,就难了,用金属修补剂试试吧

网友(2014-12-27):
有端盖的地方应该是静密封了,可以加大尺寸后重新选择压缩量能满足的密封件,更改一下端盖沟槽后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后道精加工,磨过了,就难了,用金属修补剂试试吧

书上说金属修补剂不稳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