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厚,像易拉罐那种厚度的铁皮,这个东西哪里有卖啊?

楼主(2012-06-08):
RT,像易拉罐那种厚度的铁皮,这个东西哪里有卖啊?想要做成内劲42,外径50的环,好加工吗?

网友:
hao好
加工

网友:
想要什么材料的呢?可以好多片叠起来线切割出来。

网友(2012-07-22):
你要多少?

网友:
你确定是要铁皮吗?这个厚度的铜皮和铝皮较多,铁皮也有,少。加工要看你量大还是小。很多方法可以做到。

网友:
规格肯定有的,就是价格要高了,还有线切割有缺陷,本人觉得冲床最好,量大更好了,直接冲冲 比线切割快多了!

网友:
应该是马口铁吧

网友:
材料好买,要看是材料型号、供货状态(硬度、卷料还是板材)、材料规格,厚度、公差、表面粗糙度、板料的尺寸与公差。由于设计的参数较多,一般都是与精轧厂直接联系,重量多还好找,重量越少越难找。加工还是很简单,用冲床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提倡买铜皮,方便购买!!铁皮易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