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件配合 工艺怎么安排?

楼主(2012-06-08):
共5件
这是全部组装好后。旋转件2使件4平滑移动。
内外圆公差为 +0.02  ;  -0.02.
 那三个件的两孔距离为40 mm
工艺怎么安排?

网友:
件2能旋转吗?应是件1旋转,件4平移。

楼主:
对。。。件1转动。件4在件2上平移。。

网友:
我想学习一下,你指的是什么工艺/

网友:
今年车工比武的试题是吧,

网友:
这三个方块孔距最重要。偏差大就影响滑动。

网友:
最重要的是你的能力,干活的能力,光洁度,尺寸,形状公差。我不经常干小活,没啥经验,梯形螺纹丝杠加工后会不会弯啊,也会影响最后结果。还有干活的速度。

网友:
加工工艺还是装配工艺?

楼主:
主要是两孔的孔距怎么控制。
应该只能用四爪加工。

网友:
如果用四爪。那么先画线,再按线找,这是一般的手法,我也想不出还有其他方法,(我是说用四爪时。)第一件活完活,做后两件时。松那两个卡爪,要确定下来。不要换。三个方钢外形尺寸是否一致要确认一下,卡时要垫铜皮,避免加痕。孔相对底面和侧面平行要用百分表拉一拉保证平行(两个孔都以同一个地面和侧面为平行基准),只有基准一样,第二个孔才能保证和第一个孔位置平行。不知你干多少年了。所要带的量具都应该会用。梯形扣,要光刀。慢转光刀。另外要请教其他师父。

网友:
这个工件对操作者的尺寸链、公差的配合,工艺的编排是一个综合的考核。不错。最大的难点就是保证五个零件的相对位置精度,只要能控制好,那么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
按现在的设备能力,这活不难干,加工中心把件1、5上的孔和螺纹干出来,其他就好干了。这是比武的题,要用普车干,所以就难了。

网友:
加工中心镗孔 园磨磨轴  无压力

网友:
单件加工简单只要保证件3.4.5.的孔距相等就OK

网友:
这个简单的!只能慢慢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