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螺纹,不到两小时就报废了30多件,科长怒了。。

楼主(2012-06-08):
不知道大家没看原来我发的一个帖子挤螺纹
今天下午生产,不到三个小时就出了30件废品,科长直接怒了。。。
其中有丝锥折断的,毛刺严重的,挤压螺纹后滑牙的
如图,最严重的还是毛刺的问题,工艺参数我再说一下,希望大家都来发表点看法
1mm左右的铝板
先抽芽空,毛刺出现在抽芽芽空尾部
M3是芽空向下,M2芽空向上
挤螺纹时是从下往上挤的
但毛刺都出现在芽空尾端
也就是抽芽空时的出口处
如果前面抽芽控制的较好,毛刺会少点,如果前面冲孔抽芽有毛刺,就会有累积
在进行挤螺纹,又在尾部出现毛刺
M2底孔1.8M3底孔2.7 没有铰孔,抽芽空前有一个预冲孔,是为抽芽做准备的,抽芽结束直接挤螺纹
M2抽芽高0.7 M3芽高1
转速是400-600r/min 丝锥走了15圈 深度具体的不太清楚,不过头部已经伸出芽口
润滑油是斯派尔高级攻丝油
钢没有毛刺,而5052铝合金却产生了
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啊,科长要杀人了

网友A:
用哪个品牌的丝锥?

网友B:
为啥一顶要用这种挤压型的丝攻呢,一般的切削丝攻就行了(5块钱一根那种),铝材料就是要经常把丝攻磨锋利点,这样才不会粘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哪个品牌的丝锥?

你好,查了一下,是这种 台湾TOSG挤压丝攻
分别是
M3×0.5 RH6-P 和 M2×0.4  RH4-P
这种挤压钢材正常的空就无毛刺,而铝合金毛刺就会多一些产生图里的现象
出出主意吧

游客

网友:
同意上边的,润滑!还是重要的!
润滑油是斯派尔(SPAL)高级攻丝油,转速是400r,既然大家都说煤油比较好用,我会去试试的!
挤压丝锥的加工参数,主要是转速是多少?攻丝油是铝专用的吗?找块5052板,底孔整个几十个,用各种转速试试,还有用煤油做切削液。挤压丝锥做铝没用过,做紫铜及不锈钢要求转速慢,切削液是其中关键一环。

网友C:
也許鋁合金實在太軟了,切削可能會比較好

游客

网友:
错了,好像用挤压丝锥,加工出来的螺纹精度和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顶要用这种挤压型的丝攻呢,一般的切削丝攻就行了(5块钱一根那种),铝材料就是要经常把丝攻磨锋利点 ...

你说的粘牙是因为铝合金比较容易粘刀是嘛??请教为何铝合金容易粘牙呢
我们这边每个板上有100多个孔,挤螺纹效率高点
这种挤螺纹出来的屑比较少,而且强度高,表面质量好,现在就是有毛刺的问题

游客

网友:
危险!一定要后刃高,否则易扎刀,飞活伤人!
有毛刺的话也可以加道工序倒角嘛,俺以前就是在台钻上倒的,用两手抓住产品,悬空放平点往钻头上靠上去,注意钻头要磨钝点,不然产品要卷进去了,挺危险的,不过比你放在台面上倒角快好几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許鋁合金實在太軟了,切削可能會比較好

我的理解是软不是更好挤压嘛??更容易变形不是嘛??

游客

网友:
现在就是必须要挤压,这个公司无法跟改了,只能看看工艺上的改进了,~~~~(>_<)~~~~
對了,雖然材料有加工硬化,但是鋁的加工硬化明顯麼,如果不明顯也沒比較非用擠壓
是啊,现在考虑会不会是底孔直径太小,把那些多余的没有挤成螺纹的料都随着力的方向挤了出来
不過我覺得鋁合金太軟確實容易擠壓,但是擠壓出來的材料不容帶掉可能就會有大部份留在工件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粘牙是因为铝合金比较容易粘刀是嘛??请教为何铝合金容易粘牙呢
我们这边每个板上有100多个孔,挤 ...

挤压丝锥俺也不了解啊,那你可以两种都试一下嘛,反正现在也做不好,以前我干的都是切削丝攻,转速打高的,丝攻磨锋利点螺纹既光,也没毛刺,切削液也就一般的皂化油而已,攻3个到5个牙,才用毛刷涮点皂化油给它,没见得有啥难的啊,祝你好运了,慢慢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挤压丝锥俺也不了解啊,那你可以两种都试一下嘛,反正现在也做不好,以前我干的都是切削丝攻,转速打高的 ...

好的,谢谢你,我继续努力

网友D:
为啥一顶要用这种挤压型的丝攻呢,一般的切削丝攻就行了(5块钱一根那种),铝材料就是要经常把丝攻磨锋利点,这样才不会粘牙

游客

网友:
喔!是鹦鹉哥呀!
汗,大哥,你咋学俺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一顶要用这种挤压型的丝攻呢,一般的切削丝攻就行了(5块钱一根那种),铝材料就是要经常把丝攻磨锋利点 ...

囧。。。。现在就是要用这个挤压丝锥啊。。具体原因就是他生产出来的螺纹强度高,表面粗糙度好,效率高

游客

网友:
对的,但是,看你的螺纹孔好毛糙啊,你有没有用润滑液?而且冷却也重要啊,工件材质本身软,一挤压变热,就更软,更粘了。我们平时一看挤压出来的螺纹不亮,就检查切削液,发现基本上都是浓度不够,润滑性降低了。

网友E:
如果底孔没有毛刺,那就是底孔的直径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看,有可能是到了攻丝未端的铝屑未掉而丝锥回抽时形成的,建议攻到底先清理丝攻再回抽,在攻到底时可停停, ...

你好,我们这边都是丝锥走15圈,完全伸出底孔头部了,再抽回去的,您说的那种停下来不太好弄,因为有100多个孔同时挤压出来,而且是整套流水作业的,攻丝机是编好程序直接给圈数和转速,不是单独挤螺纹的工部,所以可能不能停停走走的

游客

网友:
不是有P指令(有些事G04 X)可以暂停么?不过实际攻丝不用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看,有可能是到了攻丝未端的铝屑未掉而丝锥回抽时形成的,建议攻到底先清理丝攻再回抽,在攻到底时可停停, ...

你说的很有可能,确实是铝屑挤出去了,原来用吹气加喷油的方法去多余的毛刺,现在没有吹起了
不过这些也不是根本上解决的方法,而是去毛刺的方法,现在想解决的是到底怎样避免毛刺的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底孔没有毛刺,那就是底孔的直径小点

恩,我现在也觉得可能是底孔直径的问题,可人家说为啥钢的有呢
我觉得也和铝合金疲劳强度差有关系

网友G:
丝攻、润滑油、清毛刺毛刷、攻牙速度.............还有无屑攻牙的话M3的底孔可以再大一点,先还是搞清楚铝材的特性再说吧(为啥铁材质不会,类似的条件)

网友:
我也没有想明白,我们也很少用这种丝锥的。。。。。。。。。。。。。。。

网友H:
俺有个想法,反面先倒个角行不。
用粗一点的钻头,倒角1mm左右,
然后从正面攻丝,虽然多了一步。
如果能试试做做的话给个回信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查了一下,是这种 台湾TOSG挤压丝攻
分别是
M3×0.5 RH6-P 和 M2×0.4  RH4-P

尝没尝试过OSG的S-XPF?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丝攻、润滑油、清毛刺毛刷、攻牙速度.............还有无屑攻牙的话M3的底孔可以再大一点,先还是搞清楚铝材 ...

是的,关键就是我搞不清,同样的条件为何铝材会有,而铁没有,可以给一点提示嘛??

游客

网友: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调整了攻螺纹的速度,钢的1100r,铝的400r左右,那请问方便透露一点底孔直径和其他攻牙条件的影响吗,感激!!
另外说点事实,我们厂在铝材上攻牙有很多年了,在大批量攻牙机生产的情况下做到完全无屑/毛刺几乎不可能,多少会有一点,但不会有你照片上那么夸张。
镁铝合金(5000系)和铁质(SECC吧)的机械性能 能一样吗?那你的攻牙条件还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俺有个想法,反面先倒个角行不。
用粗一点的钻头,倒角1mm左右,
然后从正面攻丝,虽然多了一步。

这个想法我也向负责的提过
但由于这边多年的工程模具位置都固定了
而且有100多个孔,抽芽方向不同,M2抽芽翻边想上,M3向下,这就需要在挤压前多做100多个倒角的,其实这边在抽芽前也有倒角的,为的是抽芽翻边预冲孔后产生的一些毛刺去除,但是抽芽后没有这一步,直接进行挤压了
我感觉这个工程量有点大,公司可能不会同意
不过也是一个参考,谢谢你
还是可以当方案协商的,毕竟现在损失很严重,退货的次数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没尝试过OSG的S-XPF?

这个还真没,请问两者有何区别呢,那个会好点吗
这边一直在用这个型号的,由于挤压钢材没问题,所以都是大量采购,每天断了就换,不知道公司愿不愿意试试
您用过OSG的S-XPF嘛??效果会比我们这个好嘛??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我也向负责的提过
但由于这边多年的工程模具位置都固定了
而且有100多个孔,抽芽方向不同,M2抽 ...

原来如此。谢谢您的认真回复。祝愿事情能有个好的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如此。谢谢您的认真回复。祝愿事情能有个好的结果吧。

谢谢您的意见和祝愿,我也十分希望这个能圆满解决

网友I:
请教楼主,这个芽空的是什么工艺?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底孔要求尽量光滑,另外钻头不能太钝了,容易产生硬化。还有就是,看你的图片上没有润滑?这个资料你看下,应该有帮助

网友:
这个件是用在 像显示器/ 电视等上面的固定板么?

网友J:
照理说。攻铝的速度应该大于钢件的速度,而你工艺刚刚相反。另外你的底孔可能也小了点,铝的朔性形变应该比钢更大些,你的参数基本都是针对钢件而言的。所以可以从这几方面考虑一下。另外冷却润滑方面。煤油会比你的专用挤压油更好用的。个人使用的心得而已。

网友K:
用电钻试试

网友L:
攻铝转速越快越好,这种件用32楼说的手电钻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这个芽空的是什么工艺?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底孔要求尽量光滑,另外钻头不能太钝了,容易产生硬化 ...

就是先预冲孔,再抽芽(也就是翻个边,因为板料太薄只有1mm,这时如果挤螺纹,会没有几个完整牙型,翻边后相当于可以增加高度,多挤压几个螺纹),抽芽后翻边。
丝锥用的是专业挤压丝锥,应该不是太钝。(钝为什么硬化会比较严重,是因为局部变形慢嘛,产生加工硬化??一挤压碎屑就会掉下来嘛??)
润滑的话有的,每次挤压完上一个都会有润滑油喷出,润滑丝锥并清洗毛屑,在挤压下一个
很感谢你传的资料,我好想有了这个了,会仔细再看看的

网友:
挤压丝锥标准

网友M:
预制孔直径不标准,不圆,还是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照理说。攻铝的速度应该大于钢件的速度,而你工艺刚刚相反。另外你的底孔可能也小了点,铝的朔性形变应该比 ...

是的,书上也说攻铝合金要快一点,可厂里的师傅说,攻得快的话,容易弄断丝锥,所以就降低了速度,钢的在1100,铝的在400左右
谢谢您关于润滑油的提示,我可以跟厂里提一提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电钻试试

不行啊。。。有100多个孔,手动要累死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攻铝转速越快越好,这种件用32楼说的手电钻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请问为何攻铝越快越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预制孔直径不标准,不圆,还是偏大了?

预制孔径和这个表上是一样的
M2是1.8 M3是2.7 钢和铝都用的这个尺寸
不圆会有很大影响吗??
现在抽芽结束感觉空还是挺圆的啊

网友:
我想说的是,既然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目前还没解决,那为什么还要再干30多件呢?就拿成品做实验吗?这是对产品的不负责,领导不怒才怪!!!既然有产品废了,就在废品上再改进试验就看可以了啊!

网友:
用酒精做润滑剂试试

游客

网友:
酒精挥发太快。
哥。。。你确定嘛。。酒精润滑???
本人外行,感觉这个有道理!

网友N:
铝合金的熔点低,你的转速可能高了点,或者说冷却不够充分,挤压热造成的毛刺。建议调整一下转速再看看。

网友O:
应该是铝比较软,你适当的的提高一下转速

网友P:
帮楼主求人品       希望能解决

网友:
用酒精做切削液试试

游客

网友:
哥,你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铝合金的熔点低,你的转速可能高了点,或者说冷却不够充分,挤压热造成的毛刺。建议调整一下转速再看看。

您的意思是转速太高了嘛??
可是一般切削铝合金也比钢高啊
而且书上也说铝的挤压转速要高一点

游客

网友:
恩,好的!!
试调一下看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P:
帮楼主求人品       希望能解决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应该是铝比较软,你适当的的提高一下转速

现在确实想,可操作的人说提高转速就容易断丝锥,我要从理论上说服他!!
要不他不帮我做

楼主:
引用 网友Q:
打油没?

恩,每次挤压完上一个都会往丝锥上喷专用挤压润滑油
我1楼帖子链接里有个图,您可以看看,那个就是喷油用的

网友R:
这个东西挤牙丝攻是必须的。挤牙丝攻是无销切削。如果换成切削的丝攻,好不容易挤突出的,你还要切掉一部分,那钢性达不到要求的。
你可不可以用以个油管从下面打油,你再看看你攻牙前的壁厚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东西挤牙丝攻是必须的。挤牙丝攻是无销切削。如果换成切削的丝攻,好不容易挤突出的,你还要切掉一部分 ...

我传了个照片,不知道你能看见吗??丝锥旁边的就是喷油管了
您说的壁厚确实有道理,也许壁厚会对他有影响的,就是是连续的工程模,不好检验,我想想办法,提提看能检查下不

网友:
为啥一顶要用这种挤压型的丝攻呢,一般的切削丝攻就行了(5块钱一根那种),铝材料就是要经常把丝攻磨锋利点,这样才不会粘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请问两者有何区别呢,那个会好点吗
这边一直在用这个型号的,由于挤压钢材没问题,所以都是 ...

日制品的价格高一些,质量要好不少。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传了个照片,不知道你能看见吗??丝锥旁边的就是喷油管了
您说的壁厚确实有道理,也许壁厚会对他有 ...

东西我看见了,你这个东西不可能每个孔都出现那样的问题。找到出问题的孔,再一个检查攻丝头的夹持情况。
产品在攻丝的时候你是否能够看的见攻丝过程。
能否传一张清晰的没攻丝的事物图给我,还有你 产品尺寸和图纸尺寸。

网友Q:
引用 楼主:
恩,每次挤压完上一个都会往丝锥上喷专用挤压润滑油
我1楼帖子链接里有个图,您可以看看,那个就是喷油用 ...

材料有点软 铝件加工转速要高       材料有点薄 挤压的时候会有点变形哦 还有 不一定高级油就一定好哦 试试菜油看看

网友S:
M3        底孔Φ2.7~Φ2.73        孔口倒角0.5x45。  挤压丝锥 我们用于锌合金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俺有个想法,反面先倒个角行不。
用粗一点的钻头,倒角1mm左右,
然后从正面攻丝,虽然多了一步。

板厚才1mm 怎么倒角呀。

游客

网友:
只是陈述思路而已,楼主也不会说1mm就倒角1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M3        底孔Φ2.7~Φ2.73        孔口倒角0.5x45。  挤压丝锥 我们用于锌合金的参数

谢谢您提供的参数。我记下来了
就是我们这边板只有1mm厚,抽芽翻边结束只有2+mm吧,估计倒这么大角的可能性不大,我争取看看能不能在孔口加一个压边的过程

网友T:
不好意思,两天前就看见了,没来得及回复,还让楼主特意跑一趟。个人见解如下:
1.关于底孔
由于螺纹成型的原理不同,挤压丝锥较切削丝锥对攻丝底孔尺寸的要求比较严格。大了螺纹牙型不饱满,影响联接强度,小了牙型太饱满,增加切削力,并随之而来其他不良影响如增加切削热、降低丝锥寿命等。所以,合适的底孔对切削丝锥来说尤为重要。底孔的大小除了经验值外还可以理论计算,具体可参看http://www.sizhuiwhy.com/archives/47.html和http://www.sizhuiwhy.com/archives/35.html,这里不做过多说明。
2.关于速度
合理的攻丝速度不仅是根据孔型、深度、润滑、丝锥性能、攻丝设备来设定,更重要的还是材料。一般来说越软的材料速度越高,这不仅仅是提高攻丝效率,质软材料虽然塑性很好但有时容易粘刀,较高的攻丝速度可减少切削刃与材料接触时间,在不产生切削瘤的前提下同时提高螺纹质量。但此时必须做好润滑。一般的刀具供应商会给出不同材料的推荐切削参数,这是人类一百多年来工业文明的研究成果,应该参考使用。当然,根据自己的工况可以合理的调整。
3.关于圈数
楼主所需的螺纹深度基本是2个螺距,再加上丝锥切削刃的3个螺距,一般走5圈就就可以了。15圈也不是不行,只是第一是没必要,第二丝锥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可能会加剧牙型误差的累积。
把楼主的帖子前前后后又仔细看了下,又发现一些别的情况。从图片来看,部分毛刺并不是攻螺纹时产生的,而是冲孔后留下的,因为攻螺纹产生的毛刺一般不会这么大这么厚。如果是,请在冲孔工艺上做下调整。
从楼主提供的丝锥图片及参数(M3×0.5 RH6-P 和 M2×0.4  RH4-P)来看,猜测M2的毛刺应该会少一些。
至于楼主说为什么铁比铝挤压情况好很多不会出现毛刺的问题,应该是与材料特性有关。材料方面研究不多,无法过多分析。不过老衲以为,大概是因为5052延伸率太高了的缘故。
所以,建议楼首先增大底孔尺寸,其次适当的提高攻丝速度。如有必要,可试用带润滑沟槽的挤压丝锥。
此外,关于丝锥断了的问题,虽然据此不能断定就是底孔所致,但老衲以为这已是底孔过小的明证。

游客

网友:
还是您的回复比较专业啊,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东西我看见了,你这个东西不可能每个孔都出现那样的问题。找到出问题的孔,再一个检查攻丝头的夹持情况。 ...

这个图就是挤压螺纹之前的图,我能看见攻丝的过程,确实不是每个孔都有,但是每次产生毛刺的或者折断丝锥的孔会不一样!!!产品图是说话不知道公司让不让我传,我可以先去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东西我看见了,你这个东西不可能每个孔都出现那样的问题。找到出问题的孔,再一个检查攻丝头的夹持情况。 ...

我找到了一个产品图,先传上来大家一起看一下,就是在四周翻边和板面上有好多的螺纹孔
固定丝锥的夹具可能也有问题,造成不稳定丝锥折断,但我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还是毛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好意思,两天前就看见了,没来得及回复,还让楼主特意跑一趟。个人见解如下:
1.关于底孔
由于螺纹成型 ...

曹大哥你太客气了,本来就是我麻烦你,你愿意回答的这么仔细我已经很感激了!!
您说的这些我都仔细看了,记下来作为参考的。
关于您说的前面产生毛刺后面累积这个确实是,我们也试过把前面调好,但发现后面挤螺纹还是会产生
您说的铝合金延伸率好会产生毛刺,我可以理解为,铝合金致密性不好,容易体积变形,从把多余的材料挤压出来,随着挤压力挤到了牙口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好意思,两天前就看见了,没来得及回复,还让楼主特意跑一趟。个人见解如下:
1.关于底孔
由于螺纹成型 ...

还有您的博客我昨天仔细看了,没有关于具体材料的公式,比如铝的和钢的该用哪一个,不过您已经给我提示了,让我用那个参数试一下,我会记下来去试试看的。
关于您说的您对材料不是很了解,看来这一块要我多收集和查资料了,毕竟不能全依靠您
再次感谢您,有什么好的意见还希望多提提,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

网友U:
1.铝料太软了。
2.挤钢料的丝锥不适合挤铝料,铝料用的丝锥应更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U:
1.铝料太软了。
2.挤钢料的丝锥不适合挤铝料,铝料用的丝锥应更锋利。

请教一下,个人觉得这个不是切削,为何要锋利呢??只要丝锥牙型正确,挤压变形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1.铝料太软了。
2.挤钢料的丝锥不适合挤铝料,铝料用的丝锥应更锋利。

还有大家都在说铝料软,为什么软就容易有毛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材料有点软 铝件加工转速要高       材料有点薄 挤压的时候会有点变形哦 还有 不一定高级油就一定好哦 试 ...

请问为何软就容易其毛刺呢??

网友U: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何软就容易其毛刺呢??

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吧?干机加工的地球人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吧?干机加工的地球人都知道。

我是说从理论上来说。。。

网友:
加点煤油,或蓖麻油和煤油的混合物。试试。

网友V:
正反面攻牙  都有毛刺么, 还是说只是正面攻牙有毛刺?    如何只有一面有的话  ,那就好办了  , 只不过需要多个工序,  一面攻完,再攻另外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V:
正反面攻牙  都有毛刺么, 还是说只是正面攻牙有毛刺?    如何只有一面有的话  ,那就好办了  , 只不过需 ...

抽芽翻边是两个方向,解释下,比如M3翻边往下,M2翻边往上,各翻高了1mm左右
但是攻牙是都是从下往上攻的,但是真正出现毛刺,都是在抽芽翻边结尾处,比如M3是在下面,M2是在上面,都出现在芽口处,但是方向相反

网友:
攻丝时刷点柴油估计好一点,我以前经常车铝制品

网友S: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参数。我记下来了
就是我们这边板只有1mm厚,抽芽翻边结束只有2+mm吧,估计倒这么大角的可能 ...

这么说你这是要抽芽啊 那底孔就不能这么多大了 对于切削抽孔底孔我们做到1.5

网友W:
你们用的丝锥不会是带涂层的吧。。。

网友:
查一下底孔直径以及材料热处理状况;

网友:
高人好多!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么说你这是要抽芽啊 那底孔就不能这么多大了 对于切削抽孔底孔我们做到1.5

我说的2mm+是抽芽后的高度,抽芽结束后的底孔在1.8左右
我们的底孔就是在抽芽后形成的,抽芽前有一个预冲孔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们用的丝锥不会是带涂层的吧。。。

是的啊。。。这种丝锥买来就是带涂层的,有问题吗?

游客

网友:
你说是抽芽决定的是什么意思???无解是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嘛???
毛刺问题是抽芽决定的,挤压螺纹是无切削的,毛刺无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这种丝锥买来就是带涂层的,有问题吗?

你检查一下丝锥上面有没有粘了一些金属粉尘,切削等,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润滑不够,或者涂层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