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安装问题

楼主(2012-06-08):
由于需要,需在一台电脑里安装两个版本的Solidworks。现在安装后新版本破解后,原来安装好的Solidworks破解无效。有谁知道如何在一台电脑里面安装两个或以上版本Solidworks并破解?盼高手指教。

网友A:
2007以前装过,当时的破解是公用的,不建议如此装,最好用双系统解决

楼主:
谈谈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7以前装过,当时的破解是公用的,不建议如此装,最好用双系统解决

谈谈理由。

游客

网友:
任何软件在一个系统里同时装不同版本必然会有一定冲突或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7以前装过,当时的破解是公用的,不建议如此装,最好用双系统解决

我见过一个系统内装两个版本Solidworks。 单系统。求方法。

游客

网友:
搜solidworks2006破解就有了

网友B:
我的系统里是装的2008和2010,安装时并没有进行啥特殊的处理,安装好后都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系统里是装的2008和2010,安装时并没有进行啥特殊的处理,安装好后都可以使用

可是我厂里的电脑先装2010版,再装2011版破解后。2010版破解无效。

网友:
2011版的我没有用过,可能是版本更新了的原因吧

网友C:
为什么要安装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安装两个

A客人用低版本,B客人用高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