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变形问题

楼主(2012-06-08):
45#板材,尺寸200*240*10毫米,淬火硬度为HRC38--50,现用连续式网带炉淬火 ,经常出现两面硬度不一样,相差较大,一面硬度为HRC20,另一面为HRC40或以上,请教是怎么回事,因刚接触热处理,请各位老师多指教,多谢大家。

网友A:
淬火冷却问题,也许这个形状不适合网带式炉,要有工装保证冷却均匀。

网友(2012-09-29):
引用 网友A:
淬火冷却问题,也许这个形状不适合网带式炉,要有工装保证冷却均匀。

老师你好,也有淬火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我有一批45钢焊接合金的小工件在830度40分钟淬火后出现了铜化开的现像。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设定的温度也有冲温,大概到850度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