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数控车 G84运用

楼主(2012-06-08):
求解;在攻丝是G84 的F取值如何计算 ?
          以前加工中心的时候F=螺距*转速,我今天试了一下,不行。

网友A:
G84是刚性攻丝,具体格式:
M29 SXXX;
G84 X...Y...Z...R...F...
S为转速,XYZ为具体坐标值,R为工件到平面安全距离,F为螺距。
程序结束后使用G80取消。

网友B:
每转进给是螺距,每分进给同加工中心。

游客

网友:
......,每传为G99,每分钟是G98,这2个G代码数车和加工中心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转进给是螺距,每分进给同加工中心。

倒……G98G99是车床系统的。G94G95是加工中心的。两个不同哦……

网友:
系统不一样,稍微有点不一样的,道理是通的

网友:
M29S100
G84X0Y0Z-10R5F100
G80

游客

网友:
别忘了数字后面加小数点.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呀.

网友C:
如M6的.

M29 S100
G84 X0 Y0 Z-10. R5. F100
G80

如果出现什么进给什么报警.就把F100改为F1就好了.就是F值为螺距.

我在做的2台. 一台是F=转速*螺距.  一台是直接F=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M6的.

M29 S100

请教;所谓的F取值是怎么定义的?假设我攻的是M5*0.8,转速时100转,求F值呢?  数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转进给是螺距,每分进给同加工中心。

请教;你的意思:我现在是用G99  S100,假设我的螺距是1.0的,那程序F1.0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84是刚性攻丝,具体格式:
M29 SXXX;
G84 X...Y...Z...R...F...

请教;是否程序上非要加上M29呢?我用的是FANUC series I 的系统数控车。

游客

网友:
必须要加上M29,M29是刚性攻丝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M6的.

M29 S100

,谢谢

网友:
加上M29是刚性攻丝,意味着转速和进给速是互锁关系。没有加这个指令用柔性刀柄也可以的。对于螺距为1的,用99是F1. 0,用98是要将螺距乘转速。

网友:
我再攻丝的时候在G84前我不习惯加上G98或者G99,这没意义的,比如要攻丝M5*0.8-H6的标准螺纹,具体格式为:
G99 G0 X0.
Z2.0
M29 S800
G84 Z-10.F0.8
G80
G28 U0.
F就是螺距,不是指进给量,但可能不一样的系统中会有些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