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硬度在HRC40~50度的模具刚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2-06-08):
我厂现在经常要加工一些模具,材料是什么青牌或什么兰牌,不知道是什么鬼材料,很硬,很难加工,尤其是加工热处理后硬度在HRC40~50度,在普车上切掉8~10毫米的余量再进行切螺纹,而且还是断续切削,难做死了,请问各位用什么牌号的硬质刀具好啊,我准备用YS80或YS30的,不知道会效果怎么样,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点评):
BN-S20牌号CBN刀具,可一刀加工10mm左右余量。

网友:
为什么不粗加工后再去热处理呢?留个0.5mm-1mm余量最多了?这个硬度我们都是机夹刀片做的。京瓷的A65.A66都可以加工的

网友:
俺以前车淬火件的时候都用的是YT726,但是从没用这刀头车过螺纹,听说好掰刀。

网友:
这个硬度还行吧,不是特别高。可以用一些大品牌的硬质合金刀片加工。

网友A:
YG8就可以或者YT201 你的螺纹是多大的 能告诉一下吗
我们加工的都是大螺纹 硬度在HRC55左右

网友:
硬质合金刀,百度搜一下,很多的刀具类型

网友:
CBN刀具能获得优于0.4洀萀桶抈光洁度并保持同轴度±0.012mm,干车淬硬工件通常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肮脏的强化冷却的磨削加工方案
还有陶瓷刀

网友:
用YG813刀   比陶瓷刀要实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YG8就可以或者YT201 你的螺纹是多大的 能告诉一下吗
我们加工的都是大螺纹 硬度在HRC55左右

M35*1.5

网友(2012-10-15):
“硬度在HRC40~50度,在普车上切掉8~10毫米的余量(断续切削)”
看个视频:大余量车削硬料的BN-S20牌号。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xNDgyMTA4.html

网友:
断续切削肯定费刀,CBN切断续好一些,不过前提是转速要大。能不能从工艺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