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种块子的加工方法和使用设备

楼主(2012-06-09):
长度大概在60左右,宽度大的25,小的10,是弯曲的,大概20度吧,材料貌似不是45#,有点像锯铁这类的。是用来做插销孔用的。这样的块子,是整块铁据出来的吗,它需要哪些设备?求解

网友:
您能表述的详细一点吗?按照您的图片看,好像是带锥度的销子,而且好像是长方体的,不是圆的。如果是铸铁的,可以直接翻砂再加工的。

网友:
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囊,让我想想……

网友:
看楼主的图片,感觉是两个零件。

一个穿钉穿过去,另一边用那个倾斜的长方形销插进穿钉头部的孔进行固定。

从照片来看,穿钉表面还有划痕,估计表面光滑度要求不高,应该不是孔轴配合。

同时由于穿钉要承受剪切方向的力,对抗拉性能有一定要求,所以考虑用锻压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你要加工哪一个?
图1、冷镦后铣槽。
图2、剪板机直接剪出。

网友:
圖一是加工後成品
圖二是鍛造前

网友:
同意六楼的看法

网友:
这种东西你在钣金区问不是问错地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