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理论力学题

楼主(2012-06-09):
现有一长L重G的梯子斜靠在光滑墙壁上,梯子与墙的夹角为a。现有一重Q的人站在梯子上,人与地面的距离为L'(地面也是光滑的)。要施加一个多大的力偶才能使梯子保持平衡?

网友:
             不简单呀!等待中!

网友:
加一个力偶不行吧?都是光滑的表面,水平方向的力不平衡。

网友:
平衡时,其实左边的墙没接触,呵呵。

M=(L*G/2+L'*Q) COS α

游客

网友:
答案是对的。确实没有接触,否则必须有一个力与之平衡
正确答案!!
可以接触,力偶由墙和人一起提供,人提供水平力。

网友:
一点都不会了

网友:
忘了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