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吸料和装料怎么会这么快?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吗?

楼主(2012-06-09):
贴片机吸料和装料怎么会这么快?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吗?希望能赐教,将不胜感激。

网友:
都是工业机器人,专业的单片机控制和比较可靠的机械辅助,算法软件是重点,但机械设计方面还不是很强,通常靠定期更换机械配件来保证高品质。
其实你能从电动机一分钟能转很快,工业用一般要减速,就很能理解速度越快越好做,算法代码都少几行。
但是贴片机另一个瓶颈是真空吸气模块不是很稳定,很易被污染,一但真空不稳定,就会漏贴零件,靠换配件也不好解决
另外由于零件太小不用真空吸气模块光用机械夹紧很不好适应零件形状大量的变化

楼主:
学习了,谢谢!这样看来机械上不是特别的重要因素了。

网友(2012-10-08):
扯淡,做设备最重要的就是机械结构了,软件写好了,有个模版横容易解决,机械做不好一切空谈。

网友:
机械是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