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搅拌时搅拌轴和容器之间是怎么密封的?

楼主(2012-06-09):
还有轴是如何转动的

网友:
典型的机械密封,手册上就有
轴从下面驱动

网友A:
这是机械密封装配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械密封装配示意图

轴就直接安在中间吗?我还是不太明白这样的话轴可以转动吗?

网友(2012-10-19):
引用 楼主:
轴就直接安在中间吗?我还是不太明白这样的话轴可以转动吗?

轴带动动环转,静环不动,动静环面之间摩擦

网友(2012-12-21):
这样时间长了会不会动环磨损很厉害?

网友(点评):
机械应对磨损是一个很总要的课题

网友:
什么东西都有磨损的。这个很正常,

网友(2013-03-18):
我也正在找,很需要

网友(2013-11-08):
   跟水泵的水封差不多

网友B:
问得好,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械密封装配示意图

这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得好,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动环上面有弹簧,磨损后自然调整其位置,保持它们是贴合状态。

网友(点评):
有弹簧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