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油缸的密封形式

楼主(2012-06-09):
高压油缸的密封形式;以前的油缸用的Yx的密封圈比较多,现在有很多新型密封形式不太熟;能否推荐一些国外常用的品牌。

网友A:
13.7-17mpa的我以前做的主要用的USH和KY或SKY,再不就是GSP,GSW,GS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7-17mpa的我以前做的主要用的USH和KY或SKY,再不就是GSP,GSW,GSR的

25MPa的呢,用什么形式的,是Yx形的,还是V形组合的,还是其它?

网友:
前一段时间接触的油压密封圈是trelleborg公司的产品。

我们用它来做空气汽缸的密封,他们的油压密封圈有能到80MPa的产品。

据说在欧洲用得不少,他们在上海有支店,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共同发展!学习才会进步,谢了

北京长虹电视维修电话blog.sina.com.cn/changhongweixiui

网友(2025-05-27):
有用到peek吗

网友:
要看你的高压具体是多少了,上来就是高压,普通的油缸正常在35~40Mpa, 上面就是60~80Mpa,在高风险就很大了,泄漏了会挂的!!!!

网友:
25Mpa ,那要看是否是长期保持,低压的时间长还是高压的时间长,是否要保压,保压多久,行程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