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倒角如何解决?

楼主(2012-06-09):
如图  这个产品是圆弧形状的 ,需要先镗孔 然后倒角 。镗孔之后有个反毛刺 ,所以需要倒角来去掉毛刺  ,镗孔很好解决, 现在已经设计了一款小机床。 但是倒角一直不稳定 ,不是吃深了就是撞刀, 倒角的要求是上下倒角的大小对等,  左右倒角的大小对等 。 求教各位大神。我再来补充下  我上传个机床模型
夹紧是靠气缸压得  左面是镗孔 右面是倒角  主要是现在右面的倒角不行  我在想 数控铣床刀具里面机夹刀具 那种平面铣刀是否可以装在倒角那边 可能没有这么小的平面铣刀  如果可以装上 那效率很高 换刀也方便孔 是从35的直径  镗成38

网友A:
这样的零件加工时的夹具是什么?怎么安装定位?我觉得既然已经能镗孔,为什么不能倒角呢?换把刀的问题啊……还有零件尺寸是什么?如果孔比较小,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是哪小孔的角倒角,有工装吗。一,工件定位。二,刀具定位,工件可以用孔定位,两个孔定位。不用压紧。刀具就是下降位置固定,每次下降吃刀一样就可以了,一般钻床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小孔的角倒角,有工装吗。一,工件定位。二,刀具定位,工件可以用孔定位,两个孔定位。不用压紧。刀具 ...

我已补充  你来看看吧  机床模型我也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零件加工时的夹具是什么?怎么安装定位?我觉得既然已经能镗孔,为什么不能倒角呢?换把刀的问题啊… ...

我已补充  你来看看吧  机床模型我也上传了

网友C:
最好镗孔倒角一次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镗孔倒角一次完成。

这是不大可能的  除非刀杆改变  但是那个超级难做  还有个 刚性  合理性 都不行了  所以一次完成  不大可能

游客

网友:
左面镗孔完成后接着倒角,右面倒角刀倒右面。倒角不稳定是你控制精度低,调控制精度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上数控机床做精密夹具才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因为是曲线状态,普通机器倒角达布到你说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数控机床做精密夹具才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因为是曲线状态,普通机器倒角达布到你说的要求

这个  已经被否决了  其实精度不用很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不大可能的  除非刀杆改变  但是那个超级难做  还有个 刚性  合理性 都不行了  所以一次完成  不大可 ...

恩  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  条件有限  控制精度 只能保证两个刀杆的同轴度  倒角那边  刀杆是我画的图  跟左面的镗孔刀一个样子  我师傅是这样做的  本来倒角那边想做个弹簧夹头  这样就可以保证倒角在C0.5的情况下了 但是公司不允许  一定要样子好看

网友:
抱歉我只是个学生,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我只是来学习的,感觉这个本身不负载,可是零件形状是弯的,就让所有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了……

网友:
有一种专利刀具,低速时镗孔,高速时去毛刺、

网友E:
数控镗不行吗?我们都这样做

网友F:
弧度不是很大的话把比孔大点的白钢倒角刀可以了,用手抓住到,转速打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弧度不是很大的话把比孔大点的白钢倒角刀可以了,用手抓住到,转速打慢点

这个是不大现实的  要做的机器是全自动的 手动 那就不行了

网友G:
从楼主发的机床个夹具上看要实现底成本的双面倒角非常的困难。。。。 如果单独的做一道工序的话就好办多了,不过成本也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楼主发的机床个夹具上看要实现底成本的双面倒角非常的困难。。。。 如果单独的做一道工序的话就好办多了, ...

额 只要单面倒角就好了 就是镗孔之后会有毛刺  只要把毛刺去掉了 倒角倒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控镗不行吗?我们都这样做

额 主要是公司里面不同意  所以我不能提意见 我一提一件 我估计就惨了  我还不能影响到高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只要单面倒角就好了 就是镗孔之后会有毛刺  只要把毛刺去掉了 倒角倒一点就可以了

是在镗孔的正面还是反面倒角?正面的话用带倒角人刃的复合镗刀,撞刀和倒深了可能是因为进给的驱动装置不稳定造成的不?看图上好像是汽缸驱动的、、、、可以在进给的末端做个限位块的呀,这样就不会撞刀,也不会倒深的了。
在反面倒角的话就复杂了。。。

网友H:
这个论坛的新人,请大家多多关照。
你这个东西特点:外形大,厚度15个米粒左右,孔的排布均匀;缺点:搬运耗时好力(行车不稳)
不用问的,用专用夹具或机床来解决。
提及几点:
1,孔的中心到边的距离如果误差不大的话,可以靠边来定位。
2,孔的大小多大?这个零件是不是批量生产? 为了去毛边要考虑各种成本。
3,移动是用的何种工具?如果空间够大的话,可以设计个简单的物流定位通道。
4,上面的几个我也看了下,但不可行,小件镗+倒角可行。楼主这个大件不可取,薄边固定有困难,虽肉眼看不出,但你放个百分表看看跳动就知道了。
5,可以考虑用成型铣刀,平面铣即可,定位自己做个中心定位指针。机床座与地基要固定好。

网友I:
楼主:仔细看了你的设备图,发表一点个人拙见。按照楼主设计的设备形状来看,只有夹紧没带定位,是否会在镗孔时造成工件变形以及工件位移造成倒角不稳定。个人建议:在加工位置增加定位支撑确保变形量减小。工件装夹增加定位装夹,是否可以考虑以孔定位确保工件加工时不会移动。我感觉如果两主轴同心度确保的前提下这俩个条件满足应该不会有问题。个人愚见还望各位大侠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论坛的新人,请大家多多关照。
你这个东西特点:外形大,厚度15个米粒左右,孔的排布均匀;缺点:搬运 ...

那个东西没这么重  只有一点点重量  现在的机床靠的是气缸来解决定位问题的  这个零件本身就是小件镗孔  开启自动的话就是做好一个 然后利用气缸 送料  我这边是已经试车成功了  但是依旧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在想办法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仔细看了你的设备图,发表一点个人拙见。按照楼主设计的设备形状来看,只有夹紧没带定位,是否会在镗 ...

这个有定位的  只不过是气缸顶着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东西没这么重  只有一点点重量  现在的机床靠的是气缸来解决定位问题的  这个零件本身就是小件镗孔   ...

那我是断章取义了,图片中有些信息没反应出来,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