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蔡司中 面上怎么均分12点

楼主(2012-06-09):
请问,在一个平面上怎么按照15度平均分布12个点,测出点的Z向数值,已知点到圆心的半径是25.4
基准平面到所测表面的高度是24.
如果是圆我知道怎么均分,刚刚接触三坐标,有很多不懂的。希望前辈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A:
随手画了个小图,不过貌似和你的主题关系不大,反正也画了就贴上来吧。当个笑话看看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手画了个小图,不过貌似和你的主题关系不大,反正也画了就贴上来吧。当个笑话看看就成。

这个我知道,就是想用三坐标 编个程序 因为要做30模的cpk

网友B:
不明白,哪个是Z向。

网友C:
先建立一个坐标系,用蔡司三坐标中的面测定命令,在测量策略中的扫描路径中选择环形扫描,用光标直接把环拖动到半径25.4位置,再设置点数量为12点,然后勾选打点就可以了。这太简单了,最后在特征中勾选Z方向的值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建立一个坐标系,用蔡司三坐标中的面测定命令,在测量策略中的扫描路径中选择环形扫描,用光标直接把环拖 ...

谢谢!
我试过,那样打出来的是圆,探针是水平移动的,我需要垂直移动的。
求指点哪边出现了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哪个是Z向。

Z向就是垂直方向啊,系统默认的坐标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建立一个坐标系,用蔡司三坐标中的面测定命令,在测量策略中的扫描路径中选择环形扫描,用光标直接把环拖 ...

谢谢!
我试好了,就是最后显示值的时候,之显示1个点的高度,我想得到12个点的高度,
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想要显示12个点的Z方向数值,那就得先把坐标系原点设置在圆的中心上,然后把坐标系类型转换成极坐标,再用空间点测定命令,在测量策略里面设置极径为25.4,极角为0度,Z方向的高度设置为24.注意角矢量最好设置为+X,再勾选显示出Z轴方向的数值。复制前述的点测量特征及Z方向的显示元素,数量12个。接着用格式刷刷所有的显示元素。依次在每个空间点测量特征的测量策略里面更改极角:0,15,30,45。。。。。。这样就可以显示全部12点的Z方向实测数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