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油、液压油是如何损耗的?求教

楼主(2012-06-09):
机油和液压油不都是密封在里面的吗,长时间的使用,是如何损耗的,有米高人知道滴

网友:
记得书上说是“泄漏”,具体的我讲不明白~

网友A:
既然是液压油,那就是有汽缸和活塞,
那么活塞和汽缸的之间肯定是有缝隙的,
缝隙肯定是用密封材料来密封比如橡胶垫圈。
但是那东西一直在动,而且一般都是一侧有很大压力。
所以时间长了,从缝隙间就会有些泄露的可能性的。

机油的话,从轴密封的地方会有泄露的可能性。

所以是密封的问题。一般泄露不大。但如果泄露量太多,估计就有可能是密封圈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液压油,那就是有汽缸和活塞,
那么活塞和汽缸的之间肯定是有缝隙的,
缝隙肯定是用密封材料来密封 ...

nice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泄漏的~~谢谢楼上

网友(2012-12-09):
有间隙,当然有泄漏,有些车跑过去,后面就一条油尾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总归会有点泄露的,只是多和少的问题了。

网友(2013-05-13):
来看高人

网友:
漏油占主项,金属之间摩擦发热使油发热消耗部分水份,但耗量极少。

网友:
一个是泄露,一个是空滤器或密封间隙蒸发跑入空气中

网友: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