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圆柱凸轮的画法

楼主(2012-06-09):
初学sw,圆柱凸轮不回话!如图

楼主:
来人啊!求前辈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人啊!求前辈大神指教

两种画法:
1.把圆分成360度,画出每一度曲线的升量。把这些升量的顶点连接起来,就是需要的凸轮曲线,这种画法比较精确,但很麻烦。
2.把圆分成100格,画出每格的升量,然后把这些升量的顶点连接起来,这种画法比较方便,也是比较常用的画法。做个表格把度数和升量标上,就是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画法:
1.把圆分成360度,画出每一度曲线的升量。把这些升量的顶点连接起来,就是需要的凸轮曲线, ...

谢谢.....这样感觉很难操作的说